关于怎样在地线上留铺一段锡

楼主(2008-05-23):
制作PCB时,怎么样操作,才能在地线的阻焊上铺一段锡.以增强散热?我是一菜鸟,望不吝赐教,在此致谢!!!

网友:
在顶层做的话,在顶层已画的线上再用顶层丝印层画小于导线的线
在底层做的话,在底层已画的线上再用底层丝印层画小于导线的线

网友:
在你要散热的地方用阻焊层画一块铜就行

网友:
楼上指导有误,应当是在焊锡层,protel99se是top solder或Bottom solder层

网友:
是21层阻焊层,怎么会是误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