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如何导入新的lib文件进行仿真?

楼主(2008-05-23):
兄弟姐妹们,我想用orcad10.5仿真附件1中的电路图,这电路图中有些元器件orcad中却没有。我麻烦一个同学传了包含这些器件的lib文件给我。但是根据书上说:使用自己建立的器件进行Pspice仿真时需*.olb与*.lib文件同时存在。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可以进行仿真?第一天接触orcad,什么都不懂……

在做毕业设计,急需这仿真结果,焦急等待中……

楼主:
找了好久:

PSpice9.2电子元器件模型——由网页下载的model 建立元器件模型
1.  由网页下载的model,保存为NewPartn.MOD;
2.  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File/New建立一个新的.lib文件,
     Model/Import...导入NewPartn.MOD;
3.  Model/Import...导入多个NewPartn.MOD文件;
4.  File/Save As,另存为..\Orcad\Capture\Library\PSpice\NewPartn.lib;
5.  File/Create Capture Parts...,Browse...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Orcad\Capture\Library\PSpice\NewPartn.lib;
6.  OK,Output Part Library生成..\Orcad\Capture\Library\PSpice\NewPartn.olb
     元件外型(Symbol)库;
7.  PSpice Schematics to Capture translator (9.2. 225),过程信息,
     0 Error messages, 0 Warning messages,OK;
8.  PSpice Model Editor/File/Exit退出模型编辑器;
9.  Edit the Part Symbol编辑元件外型:启动Capture CIS,File/Open/Library,
     打开NewPartn.olb,编辑元件外型;
10.  用记事本打开..\Orcad\Capture\Library\PSpice\"master library" nom.lib,
     加入.lib "NewPartn.lib",注册NewPartn.lib;*****关键第10.步*****
     (有了第10.步,就不会出现ERROR -- Model ...... used by ...... is undefined)
建立元器件模型成功!
11.  启动Capture CIS,File/New/Project...,选中Analog or Mixed A/D,建立一个仿真Project,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姐妹们,我想用orcad10.5仿真附件1中的电路图,这电路图中有些元器件orcad中却没有。我麻烦一个同学传了包含这些器件的lib文件给我。但是根据书上说:使用自己建立的器件进行pspice仿真时需*.olb与*.lib文件同时 ...

什么都不懂 就用它作毕设拉

总得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