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覆死铜?

楼主(2008-05-24):
protell软件中盖铜时,怎样将在范围内的孔覆上死铜(无90度或45度等角连接)??

网友:
孔上覆铜有必要吗

网友:
铺铜时不要勾远Remove dead copper就可以了。

网友(2008-07-08):
按我说的做就可以了
Design---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Direct Connect

网友:
他说的其实是不用隔热焊盘,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