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输入和输出的放置

楼主(2008-05-24):
电容的放置是个很重要的活。但是我现在遇到两个客户,他们的要求有点不同,所以想请教下:1.一个客户说 电源输入——大电容——小电容——电感——大电容——小电容——电源输出
  2.一个说:电源输入——大电容——小电容——电感——小电容——大电容——电源输出
   请大家聊聊。

网友:
!!

具体什么叫大,什么叫小,这个不好定义!

如果大家都知道放电容的作用,那么请把输入的频率范围搞清,这样在电容选型的时候要谐振点要包括5次谐波。

是否加电容跟器件的输入输出阻抗也有关。小电容的位置看如何小,如果可以是尽量靠近芯片管教,即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也可以起到芯片焊接引起的电源平面阻抗的变化。

网友:
    小电容的放置原则上靠近阻抗较大的一边。

网友:
    看不出区别!

楼主:
    三楼讲的很好,小电容靠近PIN是指电感的PIN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放置是个很重要的活。但是我现在遇到两个客户,他们的要求有点不同,所以想请教下:1.一个客户说 电源输入——大电容——小电容——电感——大电容——小电容——电源输出
      2.一个说:电源输入——大电容—— ...
    为何选电感不选磁珠
电感不是比较贵吗

另外电感是电流不能突变
    那在选择上参数的选择如何定呢

楼主:
    主要是我们用了很多电感,也不知道价线方面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提供点这方面的信息来哦。

网友:
    能否解释下串第二个大电容的作用呢?
    了解所加元件的作用,在更好判断所加位置的好坏!
    学习中。。

楼主:
    和第一个是一样的吧,都是用来过滤低频信号的能量,不是各位是不是这样认为?

网友:
    选第一个,如果把电感换成78xx或其它LDO,就选第二个。

网友A:
    选电感不选磁珠是因为磁珠只能用于小电流场合,大电流容易发生磁饱和,其次磁珠的内阻也较电感大。磁珠通常用来吸收高频干扰信号,电感只能抑制有害高频信号,并不能像磁珠一样消耗能量,所以不能吸收高频有害信号。

网友:
    另外从电气特性上来讲,磁珠高频时呈阻性,这是和电感的最明显区别。

网友:
我认为都一样,实际操作中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电感不选磁珠是因为磁珠只能用于小电流场合,大电流容易发生磁饱和,其次磁珠的内阻也较电感大。磁珠通常用来吸收高频干扰信号,电感只能抑制有害高频信号,并不能像磁珠一样消耗能量,所以不能吸收高频有害信号。
    多谢知道哈

网友B:
    我在应用中顺序是:
1)板级输入端为三端电源滤波器(如NFE61***)+大电感(DO3316P-473)+钽电解电容(TPSD476)+陶瓷电容1uF) ;
    2)在电路模块端是磁珠+大电感+钽电解电容
3)芯片输入端加小电容0.1uF或者0.01uF,敏感芯片电源额外串连磁珠。
请高手指点该做法的可行之处和需改进之处。本人理论薄弱无法给出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电感不选磁珠是因为磁珠只能用于小电流场合,大电流容易发生磁饱和,其次磁珠的内阻也较电感大。磁珠通常用来吸收高频干扰信号,电感只能抑制有害高频信号,并不能像磁珠一样消耗能量,所以不能吸收高频有害信号。

    磁珠的参数一般有如下几个:1)百兆阻抗;2)额定电流;3)直流电阻。如BLM18PG181,其封装为0603,电流1.5A,百兆阻抗为180欧姆。
其应用场合可分为大电流和信号线2种:其中支持大电流能力的磁珠也可以支持到3A以上。功率电感一般与大电容结合滤除低频信号,而磁珠是滤除高频。本人认为2者应该结合使用。
    不知对否,请指教。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 用磁珠连接; 2、 用电容连接; 3、 用电感连接; 4、 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这个是我收集的资料
 为什么不用0欧电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应用中顺序是:
    1)板级输入端为三端电源滤波器(如NFE61***)+大电感(DO3316P-473)+钽电解电容(TPSD476)+陶瓷电容1uF) ;
2)在电路模块端是磁珠+大电感+钽电解电容
    3)芯片输入端加小电容0.1uF或者 ...

非常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