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ADS Logic启动问题

楼主(2008-05-24):
刚装了pads 2007精简汉化版,启动PADS Logic时出现问题,是啥意思,如何解决啊?
如图

网友:
检查一下

是不是没安装上啊??好像是说路劲不对。你可以试着在重装一下。

楼主:
谢谢,我感觉好像是加载的库找不到的问题。

网友:
你用精简版的是会有这样提示..因为精简版基本上没什么元件库,,.所以加载出错...我曾做过试验,,,从完整安装版的库拷贝过来,取代精简版的库,.再打开就没这个提示了,不过,.精简版其他方面还是有些问题,建议还是用安装版的!

网友:
在库管理器里把这些删了就ok

网友(2009-05-16):
5# arli28

网友:
同意四楼,五楼。

7楼是错的

网友:
找不到库,在库管理器中删除提示的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