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问题,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2008-05-25):
一,就是铺铜的时候,有的板子好像是铺铜的间距很大在板子上出现一个个网格,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目的。
二,就是模拟信号有可能存在差分对吗,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数字信号才能有差分对,这个0,1才能紧密耦合,
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帮我

楼主:
楼上的哥哥,回答的也太简单了吧,第二个那模拟信号是怎么达到差分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确切的说应该算是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问题
严格的讲,我们所周知的信号都是模拟信号。

众所周知,I/O standard,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义,是因为为我们关注的是模拟信号依逻辑标准量化后的数字结果。

差分在传输始末,我们对信号的评估应该是模数两方面的,
就结果而言,我们看到的是0.1(数字),但为了保证这种逻辑0.1的正确性,又是通过信号质量(模拟)来实现的。

总之,个人觉得不能绝对的以某种形式来区分的,要看当前你关注的对象。

楼主:
谢谢了,不过能不能说一下模拟信号的耦合情况,因为自己始终觉得差分之间是应该耦合,如果没有耦合就没有耦合的情况,还能叫差分吗,但是模拟信号是怎么耦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过能不能说一下模拟信号的耦合情况,因为自己始终觉得差分之间是应该耦合,如果没有耦合就没有耦合的情况,还能叫差分吗,但是模拟信号是怎么耦合的,

我想你所问的耦合如果从信号电流回路来看就很容易明白了
所谓差分不过是相对单端(也就是对地信号)而言的,也就是说单端其实是地和另外一个信号之间的差分
两个模拟节点之间有电流回路,那就形成你所说的耦合,就是差分信号啦
BTW.你既然都承认数字差分信号了,那怎么会对模拟信号的差分有疑问呢,数字不就是一种人为的特殊模拟信号么

楼主:
谢谢了,有点明白了大概的意思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