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过孔大小呢?

楼主(2008-05-25):
求教。
还有过孔填绿油是在设过孔的时候设好,还是做板的时候说明呢?
谢谢啦!

网友:
一般做VIA焊盘的时候就设置好.要不你在加工说明中要求过孔塞绿油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
还有过孔填绿油是在设过孔的时候设好,还是做板的时候说明呢?
谢谢啦!

编辑过孔,就可以看到大小,我一般都这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