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WG的设计流程(如CDB流程)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5-25):
开始学EE2007,但是在坛子里看到有大虾说EE2007走的是CDB流程,以前在WG2005中的非CDB流程不能在EE2007中打开。了解了如何建立中心库,但是一直没有明白CDB流程具体是怎样的?在设计过程中是在哪一步设定的(在WG2005中好像有多种设计流程的吧)?这个设计流程与中心库建立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每个设计流程对应着不同的建立中心库的方式,我在EE2007中看到这样几个个工具:Librarian Manager、DMS Librarian、Librarian Flow Manager等工具,我不是很清楚这几个工具的作用,目前只用到了Librarian Manager来建库,这么多工具让我很困惑)?
还有就是WG2005开始到EE2007,mentor一共推出过哪些设计流程?熟悉的大虾能否做个介绍?
--------------------------------------------------------------------------------------------------------------------------------
在EE2007.1的DxDesigner中,file菜单下的save一直是灰色的,没有办法保存。这个是因为没有license的缘故还是?
多谢~~

网友:
进入Project Integration菜单,当你选择NETLIST时就可以大致明白有几种导入网表方式,也就是WG的设计流程了,具体过程并没有全部使用,自己体会吧!

楼主:
多谢版主
但是在使用DC或者DxD画原理图时,原理图画好后导数据到Expedition中时,在我看到的教程中都是这样操作的:
1.Compile CDB
2.Package Design
3.使用Job Management Wizard来创建PCB文件,从CDB中forward annotation,然后布局布线
这些步骤不是限定了一定要使用CDB流程的吗?那为什么EE2007打不开以前的DxDesigner的设计文件,并提示因为不是CDB的流程?在上述步骤中,我对这个提示很困惑!
至于版主您说的“选择NETLIST时就可以大致明白有几种导入网表方式”,这个有了点体会,但是并不能解决我困惑。还请版主指教。

PS:今天使用PADS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转换了以前的PADS的PCB,得到了一个NetList.kyn,从这里我明白了您说的“选择NETLIST时就可以大致明白有几种导入网表方式”其中的Keyin Netlist。但是Netlist流程是否包含CDB流程呢?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包含关系?还是平行的关系?(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期待着mentor在EE2007之后还能出个Netlist流程的)
至于Netlist,有多种Type。在WG2005SP1中具体如下:
1.CAE Netlist
2.Keyin Netlist
3.Design Capture
4.DxDesigner
5.T-1
6.Foreign iCDB
这6种Netlist Type,都是哪几种工具生成的呢?

楼主:
在EE2007.1的DxDesigner中,file菜单下的save一直是灰色的

对于这个已经明白,原来在EE2007中是自动保存的,不需要自己去操作的

楼主:
看来用WG的人是非常的少 非常精通的就更少了 跟Allegro没有办法比
被这个问题折腾的我 天天上论坛 但是只见Allegro的人气 而这边只是对某些资料贴的回复。。。
非常期待高手的出现

楼主:
以下是9527的指点,非常感谢9527!
Netlist流程和Cdb流程是平行的关系.
Netlist流程类似于Allegro产生网络表的形式,而Cdb好像不产生网络表文件,即无缝链接模式.
Keyin netlist 是Orcad产生的网络表文件格式,Design capture 是Wg的原配工具,采用Cdb流程,Dxdesigner在05采用netlist和cdb流程,07是cdb流程

楼主:
还是自己来个总结吧。。。痛苦了我这么一阵子的问题,希望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会有帮助
在WG2005中,有两种原理图工具:DC和Dx,但是DC只走CDB流程,而Dx走CDB流程和netlist流程
对于CDB流程和netlist流程来说,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正如9527所说,CDB是无缝链接的。
在EE2007中,原理图工具只有Dx,而且据说只走CDB流程,但是鉴于PADS2007中也可以使用,可以肯定的是在PADS2007中Dx是可以产生netlist,因此这两者中的Dx有些差别。(这些是推测,没有具体论证过)
-----------------------------------------------------------------------------------------------------------------------------------------------
在WG2005中,使用Dx,使用CDB流程时,与expedition链接的操作是:
1.compile CDB
2.package CDB
在该流程中,经过这两步操作后,器件都会自动加上refdes,所以不用担心担心这个问题,就算有些器件如‘C?’‘U?’什么的,都会自动标为C1,C2等
使用netlist流程时,与expedition链接的操作是:
1.create refdes
2.create PCB netlist
--------------------------------------------------------------------------------------------------------------------------------------------
而DC只能走CDB流程,与expedition链接的操作与Dx类似
个人感觉DC比较好用,但不知mentor为什么在EE2007中就没有自带DC
--------------------------------------------------------------------------------------------------------------------------------------------
这些只是我的一些个人愚见,不对的地方请大侠指正

网友(2008-06-25):
Keyin Netlist方式是我用得做多的一种,因为得到的都是用ORCAD或者LOGIC、protel、等格式原理图,所以只有通过Keyin Netlist方式导入,相信更多的朋友也是和我一样的境遇

网友:
这个贴子好,希望多一些人提出问题,大家来解决,这样才能进步,我是新手,不能帮忙解答,只能顶了

楼主:
哈哈 受宠若惊啊

网友(2008-08-22):
看完了,什么是CDB?我都不知道

网友:
    我现在连软件都没找到呢,哪位能给我一个地址啊,谢谢!

    edacn.he   # gmail.com

网友(2010-03-31):
PADS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   这个软件 哪里下载?

网友:
我用OACAD-EE2007流程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最开始用的时候就是DC,走的是CDB流程,后来才有其它的流程。
不知道mentor为何把无缝链接的东西都弄走了,然后再整合一下其它的东西。
仿真的工具Signal Vision和Signal Analyzer和Expedition结合的很好,不支持了,
重新弄了个ICX-Pro,真是晕。

网友(2011-06-27):
在校学生。。原来一直在用Altium。。。最近实验室项目需要转用WG。。。学习中,,一头雾水。。。找工作的话是不是现在cadence用的公司比较多哦?。。。这帖子不错。。。

网友(2011-08-19):
18楼主的OACAD-EE2007流程,有没有教程啊,能指教兄弟一下吗。kmjl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