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地和电源打导孔了还有鼠线连接??

楼主(2008-05-25):
我现在布四层板,地也设平面层了,电源也分割网络了,但是对地和电源直接打孔连接很模糊,有些打孔了还有鼠线连接.希望有人指导下.谢谢.

楼主:
谢谢啊,终于有个人回答了.感激不尽...

楼主:
以上问题基本解决了,谢谢大家积极帮忙解答.以下有个问题,请教各位:

分割网络后是直接覆铜到分割区?还是等最后一起覆呢?谢谢.

楼主:
我操作过了,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但实质上有没问题还不知道.第一次画四层板,摸石头过河有太多的不懂.

网友:
先铺铜还是后铺都各有利弊,
先铺的话,打孔之后属线比较少,但是打的孔容易变属性,
后铺就刚好相反。
看你喜欢哪一个了,
我是倾向于先铺,比较直观。

网友(2010-05-07):
分割平面不如自己编辑铜边界来得直白。
另外,在打孔的时候就要先考虑好平面分割的问题,让不同的电源之间孔不要挨得太近。

网友:
分割网络后是直接覆铜到分割区?还是等最后一起覆呢?
根据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