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固定孔怎么弄的?

楼主(2008-05-25):
pcb的固定孔怎么弄的?

网友:
用画板匡的工具,然后右键选择画圆,就可以自定义一个孔的大小

网友(2009-04-04):
没懂,完全摸不到头,要是可以说的在清楚一点也许我就可以理解了,呵呵!!

网友:
用2D线画一个合乎你要求的孔,再把这个2D线定义为钻孔层就可以了!呵呵。钻孔层的英文是什么来着,忘了!

网友:
直接用板框画和用过孔都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各种画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直接用板框画和用过孔都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各种画法有什么区别
引用 网友A:

同意,定位孔大家基本上都常用,所以建议自己花点功夫做成元件,这样以后就随便拿出来用了。

网友(2009-10-26):
不好搞这玩意,细节不被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