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孔设置问题

楼主(2008-05-26):
过孔设置时drill diamater 和regular pad, thermal relief,anti pad 值之间有什么关系?能不能不用flash?
比如我要设置一个8mil的过孔,regular pad ,thermal relief,anti pad 分别需要多大?

楼主:
改动的话再什么范围内?我试了,我regular pad设为16mil.thermal pad 设为22mil.anti pad也为22mil.soldermask_top和soledrmask_bottom设为24mil/
这样的过孔是否可以?regular pad设为18mil后全是drc错误

网友:
焊盘16-18mil
flash:  25
anti-pad   25

楼主:
已经改好.谢谢
我好像记得kxx27版主说无flash.出gerber时不能用gerber rs274x.请问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我的过孔无flash.出gerber时应该注意些什么?谢谢

楼主:
明白了.谢谢/
我的都是换层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