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vista里面安装了allegro

楼主(2008-05-26):
大家好!!!
昨天我在vista操作系统安装了allegro15.7,好像是成功了,只不过用的暴力破解的,
用网了那个license.lic不可以,说是什么要与管理员联系,弄了一整个下午没弄出来,后来用那个暴力破解一下子就ok了!!!
事实证明可以在vista操作系统安装allegro15.7
在这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32 bit的还是64bit的?

网友:
安装是没问题

能正常使用吗?我以前在vista下装过15.5,不能正常使用,卸了装16.0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可以正常使用,暂时没有出现问题,已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
在VISTA下用allegro的好象不多

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运行capture的时候要在管理员身份下运行,否则不能输出网表.
我装完15.5,发现它占了8.9G的空间,装16.0发现才占3G多的空间,是不是我的16.0比15.5少了很多东西啊

网友:
楼上你的机器应该是用FAT32分区的 如果是用NTFS分区的话
装15.5也不用9G的~~~

网友:
前几天才装了15.5 ,完全正常

网友A:
是不是真的,VISTA下面真的能装15.7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真的,VISTA下面真的能装15.7么???

不是真的不告诉你

网友(2008-09-25):
我刚买的电脑,系统是VISTA的,怎么就不能安装了,郁闷中,加我QQ好吗:471438278.谢谢

网友:
我以前用VASTA装,好像是不能导网表

网友:
確認過,15.x或以上版本vista都可以裝了正常運行

网友:
我到几天为止,在VISTA环境下安装过15.5   16.0     和16.01,都是一个问题,不能导出网络表,急,急,有谁还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参考一下配置:看你们的是不是这样的配置,我再次比较找原因吧
1:我的系统是vista HP家庭高级版的,SP1
2:   破解文件是一样的,(我在另一台电脑(XP系统的)安装16。0是OK的,用的是这种破解文件)

网友:
是32位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这是我打开ORCAD原理图程序,再次导出网络表对话框的设置(其实就是默认设置)如果哪里要改动的,请你们指点,以便本人学习和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怎么插入不了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