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封装

楼主(2008-05-26):
想问各位朋友一下我在制作原理图封装之后,想把其中的part 里面1,改成2
可是试过很多次都是该不了,是不是我得封装那里做错了,还是我得软件那里设置的不对,或者我得软件坏的,请知道朋友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
我认为是你的器件做的不对,

不然应该在 part 这一栏的边上有一个下拉菜单的箭头,可以直接选择为 2

楼主:
谢谢,就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你在设计封装的时候要有多个PART才行的!比如74LS04,就有六个parts,你得在做封装的时候建立六个parts,然后在原理图设计才可以选择1、2、3、4、5、6!

网友(2010-09-19):
不应该这样设计吧,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希望高手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