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问题

楼主(2008-05-27):
比如一片ARM接2片SDRAM,那地址线来说,这时地址线是分开连到2片SDRAM上的,

那么等长线定义是指 1:ARM出来每条地址线的距离相等 ?
                                 2:分支线离ARM距离相等?
请问到底是指哪个?

网友A:
ARM与SDRAM所构成的引脚对间走线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与SDRAM所构成的引脚对间走线相等

不太明白,我们经常看到ARM与2个SDRAM相连的,它们地址线是先相连,再与ARM连的,那么等长指它们总长度与其它地址线长度相等??还是同网络分支与ARM距离相等?

网友:
分开计算的

严格来说 DDR每个地址脚到ARM的距离分别全部等长! 而不是整个网络等长!

网友B:
分开计算很麻烦吧,总不能从一个点让引出2根线吧,感觉还是管脚对等长来的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开计算很麻烦吧,总不能从一个点让引出2根线吧,感觉还是管脚对等长来的方便些

但pads router只是计算整个网络的长度,怎么按每个管脚对应ARM来查看?

网友(2010-11-03):
期待高人解答PADS做T形等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