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还是PADS Layout 自动关闭问题!

楼主(2008-05-27):
我在使用pads Layout时,开始还好好的,在编辑一个接插件时突然就弹出一个对话框,上面写着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 2015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Job will be backed up to fill............
我按论坛上讨论了的方法修改了安全规则,可是还是不行啊,那位大大能帮我改一下吗?pcb图在附件1中,我用的是pads2005 sp2,无法进行任何操作的器件是右上角的VGA接口J6,多谢了!

网友:
OK了 不过我传不了附件

OK了 不过我传不了附件
你导几次ASC码就好了啊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asc导出再导入吗?要导几次?

网友:
不是次数的问题

你在导出的时候 不要选择Miscellaneous, 这样虽然颜色会丢失,不过你有自己的颜色配置就没关系了,  关键是一些错误的属性也丢失了!
如果还不行,你就导为低版本的再导入!

楼主:
搞定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