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点打过孔的经验吧

楼主(2008-05-27):
在一些走线过密板中,过孔占的好多的位置,打过孔有没有什么技巧啊???盲孔,埋孔不带
多层板布线时有什么方法或者手段能提高效率啊????
纠结中~~~~

网友:
通孔的板子只能尽量打的整齐些,避免走线乱绕,还有一个关键看板子的布局了,布局好过孔就可以少打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多事情都要自己多做多试,layout这种事情别人教给你的只是工具怎么用,多积累经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