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怎么走等长?

楼主(2008-05-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的,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各位,走等長一定要在ROUTER裡嗎?
另外LAYOUT裡面也可以的話,那怎麼設置呢?
不嗇賜教
    只有在布线器里面才感觉好用啊

网友:
    PP不怎么会用,还是用ag吧

网友:
    请问等长怎么走,多谢了

网友B:
    刚注册的号,很多贴子都打不开,借地试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注册的号,很多贴子都打不开,借地试下,呵呵
    是电脑有问题,好了哈!

网友:
    PADS LAYOUT里面走线不能实时监控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