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走线形式你选哪种???

楼主(2008-05-27):
如图:

                                  (1)

                                     (2)

                                         (3)
这三种大家推荐走哪种,这三种走线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是哪种走法更好!!!
给点意见

网友A:
觉得第一种菊花链更好吧
第二种星形连接好像要求输出阻抗比较低,这个我记得不清楚了
第三种有可能引起信号反射

网友:
我喜欢1,不过实际应用中2和3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第一种菊花链更好吧
第二种星形连接好像要求输出阻抗比较低,这个我记得不清楚了
第三种有可能引起信号反射

再想想哦!!!
不要记错了,好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支持一啊

网友:
普通信号没区别

网友:
如果是时钟还是第一种的好,频率只有几兆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
第一种,以前我们公司做培训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这个问题的,培训的老师是有20年经验的LAYOUT

网友:
喜欢???这不能是理由吧~~~讲喜欢的话偶也喜欢1,哈哈哈~~~
给个理由先~~~

网友:
从美观的角度来说,第一种好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