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怎么标每个位置的具体尺寸

楼主(2008-05-27):
我有个疑问,板子画完了,怎么标dimention 啊,在Manufacture/dimention里有一个datum Dim命令好象可以标尺寸,但是我每次标的时候都只能标器件的原点位置,好象没办法标到任意位置啊,大家能看懂我的疑问吗? 帮帮我啊

网友:
我有个疑问,板子画完了,怎么标dimention 啊,在Manufacture/dimention里有一个datum Dim命令好象可以标尺寸,但是我每次标的时候都只能标器件的原点位置,好象没办法标到任意位置啊,大家能看懂我的疑问吗? 帮帮我啊

按我的理解,你好象选错命令了,你要进行标注的话 应该选择Manufacture/dimention里的linear Dim 这个命令吧 在操作的时候要选好右面FIND里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