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时域和频域

楼主(2008-05-28):
展开时域和频域的讨论

众所周知,时域是一个真实客观存在的世界,而且也是唯一存在的世界。
而频域是一个数学构造,是利用数学的方法简便了我们分析客观世界的过程。
时域和频域对应是通过傅立叶变换和反傅立叶变换实现的,而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数学过程。
很感谢这个十八世纪的法国数学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

请大家聊聊关于时频域变换在我们的实际工程分析中的应用案例,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其理解。

楼主:
我先起个头

比如我们在电路设计的滤波应用中会用到磁珠
众多周知,磁珠事实上是一个带阻滤波器,我们在使用磁珠时要知道其阻抗特性。

如果我们将信号按照傅立叶变换将其进行频谱展开,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谐波幅度大小(当然我们常用dB的概念,这只是个纯数学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实际系统情形,决定哪些谐波是需要滤除的。进而决定我们的滤波方案。

理解可能有偏差,欢迎拍砖

网友:
    forevercgh版主总能够带来一些非常精彩的话题。

网友:
    EMI测试的时候信号的频谱分析应该算是一个典型应用吧,通常的测试结果超标往往就是指信号的某个奇次谐波超标。

网友:
    提供一些经验!

    对于EMC测试中,信号谐波如果只有奇次谐波,说明通常是时钟引起的,也就是占空比50%信号可以分解为含有奇次幂的正弦信号。

如果测试中,谐波杂乱,分离出奇次谐波外,对一些杂乱谐波进行单独处理,比如电源PWM可能就在其中,总线读写引起的不规则..

网友(2008-08-22):
    我也说说,
    对于连续周期信号,用傅立叶级数来转换为频域,对于非周期连续信号用傅立叶变换,对于离散信号用离散傅立叶变换来达到时域转成为频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