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布线规则设定

楼主(2008-05-28):
我的布线规则设定是线到焊盘的距离是10mil,如果我在手动布线的时候,线到焊盘距离小于10mil则布不上,我改如何设定。
菜鸟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如果是ALLEGRO,可以在出线的地方画上规则的AREA,把这个AREA设置成你可以走出线的规则,比如是5MIL。或者你直接忽略安全间距走出线来再打开安全间距。

楼主:
我用的是99se,好像只可以显示高亮状态

网友:
也是哦,这个怎么设定呢?我用PA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布线规则设定是线到焊盘的距离是10mil,如果我在手动布线的时候,线到焊盘距离小于10mil则布不上,我改如何设定。
菜鸟问题请多多指教

在里面把数值改小即可.

楼主(2008-07-01):
引用 网友A:

在里面把数值改小即可.

  我在布线规则改小了,但是还是可以布线的.
我们公司画PCB图时,很少载入网络表的,好像是如果载入网络表后,如果线到焊盘的距离小于10mil时,则布不上的。如果没有网络表,则允许布只不过显示高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