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layer stack manager問題?

楼主(2008-05-28):
百思不解,
layer stack manager中的internalplane層,要修改net name時為什麼不能改,只顯示為(multiplenets)?
其multiplenets是從何而來的?
叩謝!

网友:
不会吧,你点“Add Plane”按钮,就可以增加一个平面层了,再双击左边的层名字,弹出Edit Layer对话框,在里面的Net Name文件框里就可以修改这个平面层的网络了啊。

楼主:
這位網友,是真的,完全不能更改,
現在搞的一頭霧水,滿頭大汗,全身不爽....鳴

网友:
重装软件

最好装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