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5-28):
附件里是我开发板的原理图,我高不太清楚右上方的VTTDDR是怎么走线的
由于没有给vttddr单独的电源层 所以在顶层 和 地层 铺了两层铜皮 ,但是不太清楚铜皮里面是怎么走线的   有的线一端悬空了

网友A:
不是直接在8第8层直接走线了么?@!!

不是直接在8第8层直接走线了么?@!!

网友:
还有

你说的悬空估计是设计人员的问题 其实加了铜皮 里面的有没有线连接没有大的问题了  出的菲林图片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在8第8层直接走线了么?@!!

我对这个还是比较困惑     从底层打孔到顶层就可以实现VTTDDR网络的连接吗?
为什么我自己画的板子打孔过后还是有飞线的存在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盼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