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谢谢!

楼主(2008-05-28):
我在原理图导入PCB的过程中,出现几个问题没办法自己解决,求助,谢谢各位指点的高手!
1.天线,麦克风。开关,电池,这四项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弄封装属性,自己找也找不到
2.有一个全波整流的感应,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办?封装属性是什么?
谢谢!

网友:
1,这些东西的封装名称,就直接定义成型号。因为他们的封装是不规则的,不像QFP,DIP,BGA这些的。因为大多数器件的封装,都是正常的,就像电阻0603,0805等一样,但是天线啊,MIC啊就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封装归类了。
2,全波整流,一般是由4个整流管集成的,进入全波整流前的是交流电,进入全波整流桥后,就变成直流电了,其实,就是交流变直流的一个器件。一般是4个pin的,也可以用4个整流二极管来搭建,整流桥的封装命名,直接定义成型号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不行的啊!比如说我把开关SW SWST的封装属性FOOTPRINT定义成它的直接称号SW SWST,在导入的时候就会说ERROR:FOOTPRINT SW SWST NOT FOUND IN LIBVRARY这样子,那其实在库里面还是找不到,还是导不进去,还是不能用的啊!
LS的,我比较笨,我想问下,你说的型号到底是指的是什么东东?

楼主:
有没有高手可以帮我指点一下啊?书上没有这些东西的啊!

网友:
LZ可以自己依据你手头上的MIC等器件自己做元器件的封装,不知道lz用的是什么软件?我平时用的是protel99se,有时都是自己做元器件的PCB封装的。做好的封装放在封装库里,在加载之前,要先加载封装库。

楼主:
我用的也是99SE。我自己画好的封装在BROWN里面的LIBRARY是可以看到的,我加进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导入PCB的时候就是进不去,我不知道是我封装的问题还是我装载的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PROTEL。但库的FOOTPRINT只是个名字,只要和原理图里面的对应,就可以导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