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时钟信号

楼主(2008-05-28):
我们使用的系统SDRAM时钟频率为120M,我用500M的示波器测量SDRAM的时钟,怎么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是一个正弦波信号,明白其中缘由的麻烦给解释下。CPU源端串联了一个33R电阻。

网友:
这个应该正常吧,只要时序没有发生紊乱就行了。

楼主:
按道理SDRAM的时钟应该是方波才对啊,即使有振铃最起码也应该比较像方波啊

网友:
    33R电阻太大了,换成0欧再试试看,会好多了。

楼主:
    试过0欧的,效果一样,都是类似正弦波

网友:
    你没有说信号的上升时间,也许是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你可以估算一下看看,0.35/上升时间。

网友:
    用上升时间来估算转折频率,然后选择合适带宽的示波器,用5倍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