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基础知识一(有源器件与无源器件的区别)

楼主(2008-05-28):
大家做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觉得如果有一定的硬件知识对于LAYOUT做起事会事半功倍呢,本人将陆续发一些自己总结整理的硬件基础知识,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如果想转硬件的朋友也可以打打基础,高手就不要拍砖。希望大家支持!

有源器件与无源器件的区别
简单地讲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有源器件一般用来信号放大、变换等,无源器件用来进行信号传输,或者通过方向性进行“信号放大”。 容、阻、感都是无源器件,IC、模块等都是有源器件。无源=Leadfree device
光通信中, 无源器件主要是指网络内的电缆、接头或分配系统中的无源分支(配)器以及用户终端等.剪接中的匹配原则,一方面是电视画面的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生活逻辑决定的,无源器件是指光与光之间的直接连接、分路、转换、波长分割复用或衰减等,不存在电光或光电的转换问题,所以大都能直接引入全光子通信。
目前可商用的无源器件主要基于融锥法,薄膜波片分光法,棱镜分光法,融锥法制作耦合器,
电子中是如下分类的:
无源器件(passive devices,主動元件),也有的叫線性元件,在電路中的電氣特性為一條直線.
有源器件(active devices,主動元件),也有的叫線性元件,在電路中的電氣特性非一條直線.
在分析电子电路功能和技术参数时,一般把电子元器件分为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两大类。
1.        无源器件的简单定义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没有任何形式的电源,则这种器件叫做无源器件。
从电路性质上看,无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
(1)      自身或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
(2)      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2.        有源器件的基本定义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有电源存在,则这种器件叫做有源器件。
从电路性质上看,有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
(1)      自身也消耗电能。
(2)      除了输入信号外,还必须要有外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
由此可知,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对电路的工作条件要求、工作方式完全不同,这在电子技术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
一. 常见的无源电子器件
电子系统中的无源器件可以按照所担当的电路功能分为电路类器件、连接类器件。
1. 电路类器件
(1)      二极管(diode)
(2)      电阻器(resistor)
(3)      电阻排(resistor network)
(4)      电容器(capacitor)
(5)      电感(inductor)
(6)      变压器(transformer)
(7)      继电器(relay)
(8)      按键(key)
(9)      蜂鸣器、喇叭(speaker)
(10)  开关(switch)
2. 连接类器件
(1)      连接器(connector)
(2)      插座(shoket)
(3)      连接电缆(line)
(4)      印刷电路板(PCB)
二. 常见的有源电子器件
有源器件是电子电路的主要器件,从物理结构、电路功能和工程参数上,有源器件可以分为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两大类。
1. 分立器件
(1)      双极型晶体三极管(bipolar transistor),一般简称三极管,BJT
(2)      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ive transistor)
(3)      晶闸管(thyristor),也叫可控硅
(4)      半导体电阻与电容——用集成技术制造的电阻和电容,用于集成电路中。
2. 模拟集成电路器件
模拟集成电路器件是用来处理随时间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的集成电路器件。
基本模拟集成电路器件一般包括:
(1)      集成运算放大器(operation amplifier),简称集成运放
(2)      比较器(comparator)
(3)      对数和指数放大器
(4)      模拟乘/除法器(multiplier/divider)
(5)      模拟开关电路(analog switch)
(6)      PLL电路(phase lock loop),即锁相环电路
(7)      集成稳压器(voltage regulator)
(8)      参考电源(reference source)
(9)      波形发生器(wave-form generator)
(10)  功率放大器(power amplifier)
3. 数字集成电路器件
(1)      基本逻辑门(logic gate circuit)
(2)      触发器(flip-flop)
(3)      寄存器(register)
(4)      译码器(decoder)
(5)      数据比较器(comparator)
(6)      驱动器(driver)
(7)      计数器(counter)
(8)      整形电路
(9)      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10)  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MPU)
(11)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mcu
(12)  DSP器件(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

网友(2008-08-24):
不错的总结
二极管是一个非线性元件,但它却属于无源元件

网友:
期待LZ的续篇哦,我也觉得多学点硬件对LAYOUT有帮助。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LZ有经验可以的话能不能介绍下具体该怎么学,先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