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设置快捷键的时候,usr

楼主(2008-05-28):
在设置快捷键的时候,usr里面元素可以设置成快捷键吗,alias F3+。。。。可以和吗

楼主:
就是说,allegro不是可以宰env文件里面设置快捷键吗,我想把user就是set up里面用户自定义,其中的一个选项设置成F3不知道是否可以,比如说我想把其中的铜皮填充选项设置成F3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allegro不是可以宰env文件里面设置快捷键吗,我想把user就是set up里面用户自定义,其中的一个选项设置成F3不知道是否可以,比如说我想把其中的铜皮填充选项设置成F3怎么设置

用SKILL可能会行的,但在env文件里面直接设是不行的。

楼主:
哦,skill只闻其事,没见其物,不知道是用什么编写的,不知道怎么用,要是C语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