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ence中是否可以對放置好的Place_Bound_Top進行編輯?

楼主(2008-05-29):
我是一名cadence初學者,我現在在cadence中剛開始學習零件庫的編輯,我現在想請教各位大俠,是否可以對放置好的Place_Bound_Top進行編輯?例如我在放置好Place_Bound_Top後卻發現,其太寬了一點,是否可以改小(不重新放置的情況下)?

网友:
可以,就用编辑shape的命令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其实就是一个Shape,使用菜单shape->Edit Boundary命令,然后点击一下要编辑的Place_Bound_Top,就可以高亮相应的shape,接着就能编辑边缘了。

如果看不到Place_Bound_Top,可以Options面板里选择好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然后打开左边的颜色显示开关。

直接在Board Design里编辑的话,对应的Package Symbol文件不会保存修改,所以还是打开Package Symbol文件修改好,然后到Board Design里Update Symbol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其实就是一个Shape,使用菜单shape->Edit Boundary命令,然后点击一下要编辑的Place_Bound_Top,就可以高亮相应的shape,接着就能编辑边缘了。

如果看不到Place_Bound_Top,可以Options面板里选择好 ...

謝謝!你說的是對的!十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