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参考平面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常碰到这个问题。比如中间层一条走线,两面都是地平面,这时该选择哪个平面做为参考层。我的理解是就近的那层。延伸开来讲,列如一个信号在中间层换到表层,回流路径是不是首先选择地平面。在地平面被过孔分割或其他原因造成阻抗远大于电源平面时,回流路径才会通过耦合电容或其它方式从电源平面通过。不知道这么理解是不是正确,还请高手给个确定的答案。

楼主:
斑竹就回流路径的问题给做些讲解吧。

网友:
回流路径就是阻抗最小路径,因为地平面的阻抗小,通常作为回流参考平面,其次才是电源参考平面。

网友:
为什么完整的参考平面使阻抗稳定?

网友:
!

为什么完整的参考平面使阻抗稳定?

举个例子:

完整的平面,找个极限就是大地,即使干扰比较大,R*I引起的电压也很小,因为这里的R很小,相当 3 Ohm*I。

小平面,比如说6mil的线,如果同样的电流也会出现电压起伏就不一样了,相当60 Ohm*I。

网友:
楼主意思
在地层的阻抗大于电层阻抗时,是否优先选择电层做参考面。。
学习中。。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去参加信号回流的讲座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68-1-1.html

楼主:
    很感谢版主的提醒。问题是我在杭州,去深圳参加讲座好像不太现实啊。

网友(2018-02-09):
    回流路径就是阻抗最小路径,因为地平面的阻抗小,通常作为回流参考平面,其次才是电源参考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