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99se里的等长线

楼主(2008-05-30):
请教高手,protel 99se里的等长线怎么画呀?还有走蛇形线也是为了等长,怎么样才能画得等长?Tools/Equalize net lengths怎么用呀?

网友:
一样的疑问中!

网友:
不好用。应该用AD6,但是有一个小技巧

如果是差分信号,你先把两根线的两头都走到两个管脚的中间,然后从这里开始把他们两根线连起来。他们就大致等长勒。一般这样走线是足够精确了。如果还嫌不够精确(如GIGA ethernet),就只好看看他们各自的精确长度,然后人工细调。

网友:
请问两个管脚的中间是指什么,我的理解是距离两个芯片引脚一样长的地方,可是我想还是不能保证等长,所以还请版主讲明白一点,在这里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