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连完之后还要做什么

楼主(2008-05-30):
板子的布线完成后到光绘之前还要做些什么呀?关键是怎么样检查确保板子没问题?
       我是第一次做板,没经验,希望做过的能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
菜鸟也来说说
先DRC检查
后检查设计的规程与具体承接生产板厂的生产能力是否匹配     内层的分割有无重叠需要调整    铺地有没有间距等距 美观 毛刺或者侵入元件内部
以前没有注意这些但看了COMS的帖子后觉得还是有这个必要 精益求精才是发展进步之道

网友A:
要check的项目多额,首先你要看下你的零件高度和你的机构匹配不,看Outlin跟机构能对的上不,接下来看DRC,然后netlist,看有没有short的,反正很多啦,有机会我给你个我们公司check lis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check的项目多额,首先你要看下你的零件高度和你的机构匹配不,看Outlin跟机构能对的上不,接下来看DRC,然后netlist,看有没有short的,反正很多啦,有机会我给你个我们公司check list吧~!

分享一下吧,在不泄密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