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导线后飞线无法显示

楼主(2008-05-30):
飞线已经设置好颜色但还是出不来,请问解决啊?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把网络起删掉呢?

楼主:
回版主,网络没有删除,布线时还是有飞线显示的,只是平时看不到

楼主:
想问多版主一个问题啊
LAYOUT与ROUTER如何同步更新,即在打开ROUTER的同时修改LAYOUT,那么ROUTER也跟着修改,有什么命令啊?我先在每次都是修改LAYOUT以后,再重新建立ROUTER,好麻烦啊

网友:
是不是把VIEW NET关掉了

是不是把VIEW NET中的DEFAUT选择了NONE

网友(2010-05-12):
我这里也出现这个问题,我上面两个原因都不是,怎么办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难道是软件的bug,重新保存就好了

网友A(2011-06-06):
我也碰见这问题了 在router中看不到飞线  但拉动元件是可以看到的  如果我想不拉元件也能看到怎么办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功能只在9.2以上版本才有的,

网友(2011-11-13):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见这问题了 在router中看不到飞线  但拉动元件是可以看到的  如果我想不拉元件也能看到怎么办 ???

应该是从LAYOUT转换到Router的吧

Layout中在SETUP菜单下得Display colors setup中把other栏下得connection颜色改成非黑色就行了
然后再重新导入route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