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连线与阻抗匹配的关系

楼主(2008-05-30):
一般会看到CPU外接22欧,30欧,100欧的匹配排阻,请问这些是经验值吗?怎么算要多大啊?
还有,走线会改变阻抗大小怎么理解?

网友A:
外接电阻的阻值是要考虑做阻抗匹配的问题,因为一般芯片的输出阻抗为10到20欧姆。阻抗匹配一般要求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姆。所以要加电阻,以便更好得做阻抗匹配。走线的阻抗跟线宽、材料、到参考层的距离都是有关系的,具体的可以参考下别的帖子。有具体的讲解。阻抗的计算有专门的软件。如SI9000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阻的阻值是要考虑做阻抗匹配的问题,因为一般芯片的输出阻抗为10到20欧姆。阻抗匹配一般要求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姆。所以要加电阻,以便更好得做阻抗匹配。走线的阻抗跟线宽、材料、到参考层的距离都是有关系的 ...

谢谢您的回答,但有句不懂,就是为了使单端为50欧要加个电阻,如果两块芯片输出阻抗不等,那串联电阻应该怎么选呢?随便匹配一端就会造成另外一端不匹配,怎么办?

网友:
两块芯片输出阻抗不等:
一个输出,一个是输入。

源端和末端匹配都有,最终怎么选择,看成本,看功耗,看简洁度,输入阻抗通常比较大,跟输出阻抗相反。

网友:
仿真和实际系统还是有距离的。

曾见过公司里的师傅就是用个可调电位器,然后用示波器实测端口波形,确定好了最佳串接电阻,然后将对应阻值电阻焊上。

 其实这个最实在,绝对是将一切影响因素都包括了。

网友:
输出电阻为串联?
输入电阻为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