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来讲讲射频布线的经验吧,谢谢了 :)

楼主(2008-05-30):
谢谢

网友A:
1,摆件一般摆成一字或者L型,单独一个模块。
2,射频的线一般要进行阻抗匹配,比如天线、发射。接收什么的,线宽通过工具计算出来,当然要做一个制作单给板厂,让他们在生产的时候实际控制你要求的阻抗值,匹配的线要把SPACE设置大一点,一般3陪线宽。有的还要进行挖空处理,比如有的微带线就挖空到第3层,以第3层为参考。
3,还有就是到基带的一些数据传输以及控制线,比如IQ线走线,要走在敏感层,两边用地线围住,要求上下左右都是地,且每隔一定距离打地孔,该差分的要严格差分,等距等长。
4,保持整个RF区域干净,多打地孔。就想到这么多,想到以后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摆件一般摆成一字或者L型,单独一个模块。
2,射频的线一般要进行阻抗匹配,比如天线、发射。接收什么的,线宽通过工具计算出来,当然要做一个制作单给板厂,让他们在生产的时候实际控制你要求的阻抗值,匹配的线 ...

非常感谢
请问天线的阻抗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射频芯片的文档上好像没有标明

网友:
手机上的PA厂商会给的啊,一般是50吧。会根据不同的频率给的

网友(2008-08-17):
做人要厚道,这样的贴要顶!!!!

网友(2012-09-24):
分享一下 共勉  多做板子就会了

RF PCB 设计.pdf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3745-1-1.html  这份资料很好很强大强烈推荐

网友:
这样的贴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