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

楼主(2008-05-30):
见有人差分布线带插座接口的仿真,有点疑问:
如果不接负载,比如网线,SATA硬盘,DDR内存条,这样的仿真有什么意义呢?
我知道软件提供了这样的工具,但是单纯仿真插座信号有什么用呢?
期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仿真的时候通常会加假负载,你说不加负载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不加负载什么意思?悬空着?还是接地?

网友:
    楼主应该指的是对于连接器进行建模仿真的问题吧。

连接器厂商通常将连接器进行RLC(或者R,Delay,Z0)建模。

    而对于传输路径中含有连接器的的信号仿真应该通过多板卡仿真实现。

    DDR仿真比较容易理解。但对与以太网及其SATA的仿真没玩过。。。

楼主:
    对这些带连接器的信号进行仿真应该把连接器的模型包含在内,并且加上内存条,网线,SATA线。
    但是有些网友问的问题比较怪,好像只仿真到连接器为止,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用,所以我有此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