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自己画封装,但是不知道选择形式,求助!

楼主(2008-05-30):
RT,我要画SPX5205的封装,说是sot23-5L的,但是在TOOLS下面选择NEW COMPONENT之后我就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形式的封装了 ,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找个元器件看下,量下尺寸,或找找DATASHEET,按着尺寸画就可以了啊

网友:
要自己画,就不用选什么了,直接取消.然后按PDF文件所给的尺寸画好丝印框,放好焊盘.就可以了.画的位置尽量靠近中心.不要画的离中心太远了就好.

这是我找到的尺寸图.

这是我找到的尺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