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能不能走线?

楼主(2008-05-30):
自动布线后还有一些线走不通    我想能不能再电源层布线啊    要注意哪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布线后还有一些线走不通    我想能不能再电源层布线啊    要注意哪些东西?
    尽量少走啊

网友:
    你竟然用自动布线???  不推荐。

    到目前为止我只画过双面板。
    我认为:最好不要。
实在没办法的话,可以。 但不要把电源层搞得太烂。
几根不太长的线对电源的影响不会太大。注意选好钻孔的位置。

谢谢!希望其他的高手指正。

网友:
    可以走,感觉如果实在没地方走了,在那里走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在剩电源跟地层外实在是没地方走线的情况下,可考虑电源层走线,优先保证完整地。
所以感觉这问题问的不好,说白了所有层都可以走线,只是优先问题,实际问题得实际考虑,没有哪个层说是一定不能走线怎么的。
所以建议lz把板子发上来大家看看讨论讨论,再说,你用得还是自动布线呢,那玩意儿能靠得住?

网友:
    走一些不敏感的线,没有多大问题,绕着板边走吧

网友:
    建议手工走一遍,或许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0-06-30):
    我是不敢自动布线的,怕布线后板子不能用啊

网友(2022-05-20):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电源层某些地方不通。电源层的线条不是导电层而是挖掉铜层,这个挺烧脑的,结果挖的不好,有个电源层被挖断了。这种错误不报错。

网友:
    可以 根据电路原理和布局的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