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同步软件的问题--不能一起同步几个元件?

楼主(2008-05-30):
在使用同步软件时遇到的问题--不能一起同步几个元件?

软件名称:pcbnavigator         orcad           powerpcb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就是在用这3个软件的时候怎么实现几个元件的交互定位,现在我只能一个一个的定位,不能同时选择好几个元件来定位,这样在布局的时候很麻烦,不知道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是啊,如果能够一次选择多个 元件的话,那对布局来说,效率将大大的提高了。请高手指教?????
或则有其他布局更好的软件吗

楼主:
斑竹不明白啊?????
请多多分享一下。

楼主:
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