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里设置差分对相位误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30):
请教!allegro里设置差分对相位误差是什么意思?一般设置多少呀!

网友:
就是对应两根线之间的长度误差,高速信号可以设小些,如5,10mil,低速信号可以稍大些。

网友:
差分对我们要做成接近于等长等距的,

那么误差就是要把两根线尽量等长,比如+/-2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