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了16.0,15.7不能用,求救

楼主(2008-05-31):
跳出如下图框,,,,有哪位遇到过的告诉我下解救办法吧,,,,,谢谢

网友:
可以切換的,在程式\Candence SPB 16.0\Candence Switch Release中進行切換即可
另外,License一定要正確,用16.0的

网友:
改下环境变量试试........

网友:
我的系统里就有两套,15.5和16.0共存。
切换的时候只要把环境变量CDSROOT的值D:\Cadence\SPB_16.0改成D:\Cadence\SPB_15.5,或者反过来就可以了。
试试看吧,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用,因为安装方法不同

楼主:
我的Candence Switch Release里面并没有显示有15.7的,只有16.0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怎么做才好呢??

网友:
两个程式下都有Cadence Switch Release。
其中的一个Cadence Switch Release只含有一个版本,另一个就含有两个版本。你再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2008-07-31):
呵呵,学习了一下。我是用一个绿色版的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