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的丝印检查问题

楼主(2008-05-31):
在CAM350的颜色显示中 一半是DRAWS 一半是FLASHES,请问如何让所有的都表示成FLASHES?
因为在使用丝印到阻焊间距检查的时候,软件只会检查到FLASHES和丝印之间的错误。

楼主:
各位大哥都是用什么方法检查丝印呢?

这里的检查主要指丝印有没有盖到阻焊!

网友(2011-10-16):
将DRAWS隐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