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5里面怎么没有shape fill灌铜这个功能啊?

楼主(2008-05-31):
各位GGJJ,请教allegro15.5里面怎么没有灌铜这个功能啊."shape"菜单里找不到,只有用手add的这些命令,shape菜单下没有"fill "或者"hatch"这些命令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cadence15.5的BUG,那后面出的补丁改成的cadence15.5.1不知有些什么改善?
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教啊.网上看到15.5这个版本非常烂,后来出了个什么BUG补丁,变成了cadence15.5.1       看来allegro15.5只能弃用啦.目前正在下载allegro15.7,希望新的版本有些让人悦目的一面.

网友:
    你是不是隐藏了SHAP呀
看看设置里面有没有隐藏FILL SHA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