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元件与allegro封装的对应

楼主(2008-05-31):
大家好:我用orcad做一个管脚狠多的器件,分成几个部分,对应一个封装。 比如:U1A、U1B都对应封装(pcb footprint)epbga.psm,这样做了之后网表正确生成,但是由allegro读取网表后,这些分块的器件就无法放到PCB图上,其他不分块的器件按上面步骤都可以正确放置布线。

  请问大家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吗?有解决的吗?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没有遇到
看看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