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2007缩小放大的快捷键不能用了,请问是在哪里设置的啊!

楼主(2008-05-31):
哪位兄弟知道,快告诉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快捷键是哪些?PageUp,PageDown不就是快捷键吗,难道不能用?第一次听说你这样的问题

楼主:
是不能用啊,不过,刚搞好了,在快捷命令菜单下重置了一下,就好了!害我搞这么久.

网友:
2005 版的快捷键小数点“.”    作用是最大化显示选取的区域,但2007的好像不是,大家是否知道类似的功能的快捷键是什么?谢谢!

网友:
系统问题 要重新装系统了。我的也出现过。重新装了PADS软件还是一样。装系统才弄好

网友(2008-12-15):
我的2007也出现了快捷键不能用啊.请问你们是怎么修改的啊.应该在快捷命令菜单里如何设置呢.

网友:
我的快捷键也不能用了 一定要重装么 怎么解决啊?

网友(2009-06-15):
绝招奉献:tools-->customize-->toolbars and menus 然后按按钮reset all

就ok了

网友:
很简单啊tools-->customize-->toolbars and menus 然后按按钮reset all
: 就ok了

网友(2010-12-06):
tools-->customize-->toolbars and menus 然后按按钮reset all   这个我使用过,但是现在我的reset all这个按钮没有了,怎么弄出来呢

网友:
我也是重装系统才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