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EMC仿真!

楼主(2008-06-01):
刚开始接触PCB板EMC设计,想进行一些PCB的EMC仿真,电磁兼容仿真主要还是分为两大类:1.基于场的仿真;2.基于路的仿真, 但不知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如何将一种仿真的结果应用到另一种仿真方法中?想做一些的PCB的EMC的场和路的混合仿真,没什么基础,不知从何入手,请各位达人指导?十分感谢!手头有的软件:mentor,hfss,ads,siwave!

网友:
一切路的问题都可以用场的方法求解。两者应该是相互对应的。

楼主mentor的软件用什么?ICX/TAU?hyperlynx?

网友A:
请想好,你做的目的:

如果你的目的有好和坏,那么你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想好,你做的目的:

如果你的目的有好和坏,那么你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

我的研究是就通过仿真来提高设计出的PCB板的EMC性能,尽早的解决电磁兼容问题,减少后期因为电磁兼容问题的整改的成本,混合仿真的目的我想是提高仿真精度,这是我的初衷,不知道版主问的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的一个疑惑是现在的电磁兼容的仿真软件很多,不知道如很把它们结合起来应用,以此来获得好的仿真效果!
二楼版主说的mentor软件我都有,我们单位买了整套的mentor软件!

网友B:
    搂主说“电磁兼容的仿真软件很多”,都说说看有哪些?好像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一款真正的EMC仿真软件,即使有,也大多是软硬结合的那种,要不就是类似于Cadence的EMC Rule,楼主是不是指的是SI或PI的仿真软件呢?如果这样,SI+PI并不能等于EMC,这是不同的研究方向,国内的EMC水平基本上处于“较少的理论分析+经验设计+测试验证”这个级别,一些低层次的就直接以测试为主要手段,然后根据测试结果来整改,目前还没有听说哪个软件能做完整的EMC仿真。

网友:
    mentor+siwave!

    这2个结合起来,对你比较适用,mentor 可以直接导入siwive中进行仿真,针对SI+PI

而hfss适合做电磁场仿真:2D+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说“电磁兼容的仿真软件很多”,都说说看有哪些?好像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一款真正的EMC仿真软件,即使有,也大多是软硬结合的那种,要不就是类似于Cadence的EMC Rule,楼主是不是指的是SI或PI的仿真软件呢?如果这 ...

楼主说得好,可能是我混淆的概念,确实是没有一种真正的EMC仿真软件,但是提高SI和PI的措施也可以提高EMC,也可以通过仿真PCB的辐射场来改进PCB的EMC设计,等等,既然这些能提高前期的EMC设计,我想就可以做一些研究撒!
另外感谢五楼版主的提示,mentor+siwave,我试试!另外,感觉微波的仿真软件的使用对使用者的要求很高,感觉不知如何入手,不知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指点!

网友(2008-08-25):
    CST的PCB工作室主攻板级EMC
    下面是北航的论文,把PCB工作室里面的
    例子描述了一遍,作了个类似的板子:
http://www.bhemc.com/?read-60.html

    CST的Cable工作室主攻电缆级EMC
    CST的MWS工作室主攻系统级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