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手动修改敷铜?

楼主(2008-06-01):
自动敷铜后想对敷铜进行修改,但不知怎么操作,比如想删除一段hatch outline然后重新画, 但删除后会电脑会自动重新画上,请问如何修改一段hatch outline啊?

网友:
怎么一定要重画吗,手动调整,还满足不了要求吗?

网友:
???# A- I1 `1 g* P
先手工在要修改的地方布铜,后再自动布,那样行吧

网友:
昨天也在铺铜的问题上卡住

pads还是不怎么习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