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知道怎么调整2007的丝印与元件间的距离啊~?进来说下,谢谢!

楼主(2008-06-01):
在放置元件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丝印与元件的距离不谐调,想调整一下,没看到在哪里能调,知道的朋友给讲下哈!先谢谢啦

网友A:
选择过滤的问题

网友B:
选择移动就行啊

选择移动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移动就行啊
好像不行啊,移动的时候,元件和丝印一起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过滤的问题
能说详细点吗?刚接触,不太会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啊,移动的时候,元件和丝印一起动的!!!
    编辑元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元件好了
    谢谢各位热心的兄弟了,搞好了,原来是上面的兄弟说的选择过滤没选对,晕!!!!右键选择全部,然后再选丝印就可以移动了!真晕哦!

网友:
    我的有针对的快节键的????? "U1"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