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阻抗,输入阻抗,特性阻抗的关系

楼主(2008-06-01):
输出阻抗是输出端的阻抗,输入阻抗是输入端的阻抗,

那么特性阻抗是不是传输线的阻抗?

那么要做匹配的话是不是要使 输出阻抗=输入阻抗+特性阻抗+匹配电阻?请问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 johnson的高速数字设计一书有关章节,论坛藏经阁有下载。

网友A:
特征阻抗=传输线特性阻抗
匹配是指
输出阻抗=负载
输入阻抗=源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阻抗=传输线特性阻抗
匹配是指
输出阻抗=负载
输入阻抗=源阻抗

匹配时不用考虑特性阻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