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导入DXP的铺地

楼主(2008-06-01):
我用的是protel DXP设计完电路后,输出到99SE,但是就看不到铺地了,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是你选择的铺地方式不正确!
选择第2种或者第3种就可以

网友(2009-04-30):
是你选择的铺地方式不正确!
选择第2种或者第3种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请高手,指明下,第2种或第3种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