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建含矩形孔的焊盘的封装(或者。。。)

楼主(2008-06-02):
小弟初学protel dxp2004,现遇到一个问题,请问如何在封装里为一个焊盘上打一个矩形孔,比如,usb接口的两个定位孔。
假如dxp2004无法实现该功能的话,请问哪个版本的的protel软件可以实现该功能?AD6.0以上?
又假如protel目前任何版本都不能实现该功能,那么请问怎么样将pads的封装库转换到protel下使用?(出发点是觉得pads建这种封装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想pads下建好,转到protel格式。)
谢谢大家~

网友:
我用 protel99
我一般在 Keepoutlayer层画一个矩形框,然后放到焊盘上,就可以了
做板的时候工厂会询问,要不要在焊盘上开孔
告诉他照做就行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哦?我做过一次是在DILL DRAWING开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呵呵。我们公司一直采用这种方法,不过感觉太麻烦了,每次换厂都得注意这问题,而且如果直接丢Gerber给板厂,从Gerber上是根本看不出这是个焊盘了,又得说。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巧妙得方法可以把它做成实实在在得焊盘而非其他开槽。
现在明白了AD6.0以下好像都没这功能,而且我试了从其他软件导入,可dxp2004导入后压根不认。。。。。

网友:
AD6一下的只能按照2、3楼的方法!

AD6米了解过!

网友(2008-07-17):
AD6.3以上版本支持开矩形孔,可导入PADS封装库

网友(2009-04-07):
    正在学习之中。